楼主(2017-06-29):
如题,最近有个项目,基本的控制方法了解了,然后在怎样去深入?
做一个项目有没有一个基本的步骤或方法?
谢谢大佬们!

网友A:
首先项目的工艺你要了解,如果你不了解就需要有一个了解工艺的人愿意和你交流。
然后根据工艺流程完成动作。
最后调试改进,根据现场工作时容易发生的问题进行完善。

网友B:
就是呀,必须滴,了解工艺流程

网友C:
工艺流程要了解,最初的流程也不一定完全不用改的,调试的时候也是要经过反复修改验证的

楼主:
项目很简单,一台手摇车通过PLC控制摇动的阻力来控制小车的速度,基本原理知道了,就是无从下手。
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应该都有个大致的通用流程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按你这样说 应该还是详细的原理流程还没搞懂

PLC如何控制摇动的阻力,阻力的执行机构是什么?是电机还是其他执行器, 知道了执行器

你PLC是用模拟量还是通信 或者开个量来控制它 等等。。。 先把这个深入

网友E:
人家应该有要求的啊

楼主:
玩法:每辆小车乘载2人,相向站立,分别压下手中压杆为小车负重和行走提供动力,压杆压下的速度和力度决定小车行走速度和载重量,载重越大,压杆需要的压力越大。乘客就位后,从起点空车出发驶向对面仓库,根据自身能力选择菠菜装载重量后返回起点交货,交货后再次去对面搬运,直至规定的时间结束后统计每组搬运的总重量。
阻力采用磁控轮控制,小车速度通过磁控轮的转速来确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项目很简单,一台手摇车通过PLC控制摇动的阻力来控制小车的速度,基本原理知道了,就是无从下手。
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应该都有个大致的通用流程吧。
第一,评估项目总造价,比如说需要总投资5W。
第二,向领导打报告,获得资金领取的批准和使用资金的授权证明。
第三,硬件的型号选择和购买,实施电气控制箱的装配和调试任务。

如果您什么都不懂,没有制作电气控制系统的项目经验,单单第一条就把你难住了,因为你不会设计项目的实施方案和评估总投资数额。所以,需要绕开以上三条建议,直接联系自动化公司提供方案和报价后,向领导申请批准。

网友G:
关键是多了解下工艺。多跟操作人员沟通。作图做程序。报价。

网友H:
首先你得知道要实现目标需要哪些配置,再去选择电气品牌,选型出图纸,出请购单!

网友I:
先了解工艺 再确定硬件选型 再控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