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9):
ABB变频器ACS550的机器,模块的上下各有3个二极管,我不知道这两个二极管的型号,如何代换谢谢各位了

楼主:
052和041这两个型号

楼主:
后面是041

楼主:
背面试041,这是什么二极管?用什么能代替我查不到型号
击穿了

网友A:
此款机,炸鸡的厉害,小心为妙

网友B:
 参照ACS400的图

网友C:
接在模块触发端的吧  双向16V稳压二极管  做保护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D(2018-11-09):
修了个550的机器。这个型号是多少V 的,看上半桥跟下半桥不一样
【方案】
如何高效环保检测气体泄漏?Komatsu公司坚定选择FLIR声学成像仪

网友D:
【方案】
基于 PC 的控制技术在娱乐设备行业中的应用

网友E:
丝印:UM,型号:SMAJ15(C)A
【方案】
应对快递“春节模式”,华北工控可提供智能快递柜嵌入式硬件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