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9):
最近在使用PID指令发现PLC的PID指令并不是那么简单易用,网上很多案例都不能作为参考,感觉都是在忽悠!在此有两点疑问:
1;PID指令的使能条件是什么,是否应该每个周期都调用?
2;PID指令的采样周期是什么?采样周期与PID指令调用有什么关系?
3;是否应该使用采样周期作为定时器的值来调用PID指令执行?
以上几点很是困惑,论坛大神们帮忙告之;不甚感激!
无私奉献,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需要pid的时候用个常开点

网友B:
很好用的哦.
你每个循环都执行也行,你定期执行也行,甚至1秒执行一下也行.太慢了,你说不过去,那不行.
别人的网上都忽悠你,我可没有.真的很简单,不要听网上的说得那么复杂.
我没忽悠你,记住哦,虽然我是网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高人盼终于来了,比如我控制烤炉的温度,基本上每3 - 5秒温度才变化1度,所以,我扫描周期设定为3秒,PID的执行条件也设定为3秒可以吗?

网友B:
要求的精度是多少?扫描周期3秒,你不执行别的?
扫描归扫描,短点好.
pid可以不用那么快,但也最好在1秒执行一次.就算你1度的精度,3秒还要包括io,运算,io更新,太不保险了.
所以,如果你的plc负荷不算大,pid不算多,你按照扫描100ms一次都没问题的.
你纠结的地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 说错了 是采样周期

网友C:
大哥找本相关的书先看看好哇!问的都是基础的东东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书上什么也没讲,就告诉你这个就是PID指令了,怎么用就不讲了!

网友D:
我觉得你可以先用1秒来测试,能满足之后再调整

网友E:
引用 楼主:
高人盼终于来了,比如我控制烤炉的温度,基本上每3 - 5秒温度才变化1度,所以,我扫描周期设定为3秒,PID的执行条件也设定为3秒可以吗?
如果你的烤炉好,使用PID可以达到恒温
PID可以使用on条件一直工作。
使用很简单的,先做自整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近在使用PID指令发现PLC的PID指令并不是那么简单易用,网上很多案例都不能作为参考,感觉都是在忽悠!在此有两点疑问:
1;PID指令的使能条件是什么,是否应该每个周期都调用?
2;PID指令的采样周期是什么?采样周期与PID指令调用有什么关系?
3;是否应该使用采样周期作为定时器的值来调用PID指令执行?
以上几点很是困惑,论坛大神们帮忙告之;不甚感激!
无私奉献,好人一生平安!

1、当然是每个周期都调用PID
2、采样周期可以自行决定,PID指令一旦被调用,就不能停止,比如说,采样周期是10秒,也就是说没10秒接受一次反馈信号,根据采样信号与设定信号比较,决定下一个周期内增大还是降低或是保持输出。并不是在10内PID指令暂时停止,而是连续执行PID指令,因为增减(或保持)输出是连续的、不间断的、渐渐的增大(减少或保持)、一刻不停的。

楼主:
楼上很多大师,很感谢你们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近在使用PID指令发现PLC的PID指令并不是那么简单易用,网上很多案例都不能作为参考,感觉都是在忽悠!在此有两点疑问:
1;PID指令的使能条件是什么,是否应该每个周期都调用?
2;PID指令的采样周期是什么?采样周期与PID指令调用有什么关系?
3;是否应该使用采样周期作为定时器的值来调用PID指令执行?
以上几点很是困惑,论坛大神们帮忙告之;不甚感激!
无私奉献,好人一生平安!

1、当然是每个周期都调用PID
2、采样周期可以自行决定,PID指令一旦被调用,就不能停止,比如说,采样周期是10秒,也就是说没10秒接受一次反馈信号,根据采样信号与设定信号比较,决定下一个周期内增大还是降低或是保持输出。并不是在10内PID指令暂时停止,而是连续执行PID指令,因为增减(或保持)输出是连续的、不间断的、渐渐的增大(减少或保持)、一刻不停的。
你好,对于您所讲,如果每个周期都执行的话,那么,如果用脉宽控制继电器加热如何实现?

网友G:
采样周期:就是多长时间测量、计算、更新PID输出
PLC的PID指令占用一段连续的寄存器、其中包括控制与状态;输出控制就看你负载是什么了、一般来说有位控制(如Q点或Y点)或者模拟量(比如控制带模拟量调节输入的设备)或者通讯;当然模拟量与通讯的话你的采样周期可以尽量短;如果是用位控制的话可以根据负载情况采固定一个周期然后调节占空时间或者用位段式(比如调节输出超过某值时输出、低于某值时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采样周期:就是多长时间测量、计算、更新PID输出
PLC的PID指令占用一段连续的寄存器、其中包括控制与状态;输出控制就看你负载是什么了、一般来说有位控制(如Q点或Y点)或者模拟量(比如控制带模拟量调节输入的设备)或者通讯;当然模拟量与通讯的话你的采样周期可以尽量短;如果是用位控制的话可以根据负载情况采固定一个周期然后调节占空时间或者用位段式(比如调节输出超过某值时输出、低于某值时断开)
但是我用常通标志运行PID指令,采样周期设置为5000毫秒,实际上pid输出值还是一直在变化,这是何解?

网友E:
选择继电器,使用pid,就是个错误

网友H:
回复 网友E:
可以用固态继电器,用pid控制脉冲调节继电器的关断,用继电器控制加热丝之类的负载。我就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