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29):
这是CP1H输出口的资料。

我用欧姆龙CP1H的100.00口和100.1口分别接入到AK-04(集电极转差动)左端的PP和NP口中,如图:
右边的4个口接到了IAI的PCON-CA控制器。

然后我用PLC的SPED指令产生下图红框中的正转和反转的脉冲(给PP脉冲信号;给NP高低电平);给了脉冲之后,电缸虽然能动起来,但是电缸只会反转,不会正转。无论我给正转的脉冲还是反转的脉冲,依然只能反转。

有没有对IAI电缸控制器PCON-CA比较熟悉的大神呢?求指点一下。

网友A:
你的程序放上来,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B:
二手电钢,内部接口有问题也会导致,我遇到过,还是个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只有SPED指令的程序做正反转测试的,应该不是程序的事。

网友C:
也是脉冲加方向的?

楼主:
您说的是SPED指令的脉冲输出方式吗?是的,我用的是脉冲+方向输出方式。
但电缸控制器里面没有脉冲+方向这样的接口,我都是按照说明书那样接的。
我按照红框里的提示,脉冲输出口0(Q100.00)输出脉冲;Q100.01就输出高低电平作为正反转方向的判断。
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行,只能向一个方向运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SPED指令的脉冲输出方式吗?是的,我用的是脉冲+方向输出方式。
但电缸控制器里面没有脉冲+方向这样的接口,我都是按照说明书那样接的。
我按照红框里的提示,脉冲输出口0(Q100.00)输出脉冲;Q100.01就输出高低电平作为正反转方向的判断。
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行,只能向一个方向运动。
方向输出使用错误

网友E:
跟伺服电机一样有法,不过如果使用电缸建议使用IO控制的就好了。。省事。。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问题已解决,是那个AK-04脉冲转换器搞得鬼。

网友D:
不能说与100.02没关系吧

网友F(2017-11-08):
兄弟,怎么解决的,我也是这个问题,转换器有啥问题啊,具体说说

网友G:
控制方式对吗?用100.00和100.01用CW/CCW方式吧,不能用脉冲加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