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30):
各位高手,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求各位高手指点

  目前现场的设备有一台是A系列PLC,一台是Q系列PLC,现在想把二台设备实现数据通讯,想知道目前能用的网络有哪些,能不能实现,请列出具体的方法过程,跪谢

打了三菱的客服电话,说的太模糊了

  目前我能把Q与Q通过各种网络实现通讯。

网友A:
试试看加上CCLINK模块组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加上CCLINK模块组网
这要看A的上现在有什么接口,如果A的没有了,再另外购买A的模块,现在都停产了。
Q的模块再购买就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加上CCLINK模块组网
搞了好久没搞成功啊,请赐教具体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加上CCLINK模块组网
这要看A的上现在有什么接口,如果A的没有了,再另外购买A的模块,现在都停产了。
Q的模块再购买就方便。
版主,我目前A系列的有CCINK   10网的模块,我想用10网的模块,请赐教

网友B:
现在Q的H网网络不常用了,模块要订货,Q的CC-Link模块还是常用好买。Q的可以用CC-Link模块做主站,主要通过软件设置参数,A的做从站,用程序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Q的H网网络不常用了,模块要订货,Q的CC-Link模块还是常用好买。Q的可以用CC-Link模块做主站,主要通过软件设置参数,A的做从站,用程序写。
版主,我直接在ACPU当中设置H网的通讯参数,出现了一个对话框,意思是“网络参数容量不足”,这个问题有遇到过吗?还是A系列PLC只能以写程序的方式?请版主赐教,或者有没有类这方便的程序参考一下,(A系列与Q系列应该区别不小,A系列手册又都是英文版本的,根本看不懂呀)

版主有中文版本的A系列H网主站手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