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30):
机械结构是750w的松下伺服电机,通过一个9:1的减速机驱动转盘。转盘直径800mm。高度18mm。质量25kg。
本来减速机减速比要30比才勉强够用,结果30比的减速机订货3个月,那样的话黄花菜都没有了。只好弄一个9比。
昨天装机上去,伺服用默认参数,自动调整,根本没办法用,轻微一碰转盘,伺服就抖动,啸叫起来。
然后我把自动调整关闭,pr004,惯量比调到很大,现在伺服在200转以下还是可以动起来的,
但是定位结束要抖一两秒。速度也达不到要求哎。
伺服松下A5   750w高惯量。额定转矩2.4N.m。转子惯量,1.61。
请问一下,1:现在在电气方面有什么补救办法?机械周期长不考虑。急出货。
2:转盘惯量怎么计算啊?现有配置减速机是不是肯定配小了,要是在减速机不变的情况下,我伺服功率要提高到多少w?计算公式是怎么样的?
3:三菱fx3u 定位指令的加速时间跟减速时间为啥设置了没啥反应,100跟4000电机没啥变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4:现在伺服定位完成后,转一下转盘,转盘会左右摆动,这个应该就是减速机比太小,导致传输到伺服的力太大,伺服很容易就自动校正位置。幸好我伺服选型时候带了刹车,现在是定位完成,刹车就关闭,防止外部作用力对伺服的干扰。刹车频繁通断影响大吗?
现在是第一台,出货急,要先测试整体设计思路是否有问题,后面这些问题都会改的。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很明显是因为电机选型太小了,最主要的问题是机械设计不应该设计成这样的方式,但凡是这种旋转类的最好是用分割器类型的机构。
解决的办法
1.写程序时要加大加减速时间,如果不能满足要求减速机改大
2.从根本上说是机械设计出了问题!改设计!!!
3.可能还有只是我不知道....这种设计遇到了几次,第一次看到伺服两边甩的爽得不得了,第两次看到这种设计是大的步进电机,停下来时也会抖一会。

网友A:
25KG,旋转起来又停下来的惯量就不止这个重量啦,你玩求了!

网友B:
高要求才能高品质,不能为了出货而出货。

网友C:
不改机械  只能更换大功率的伺服电机

网友D:
还是换伺服电机快点

网友E:
原来我用台达的伺服做转盘,减速器太小也是出现你这种问题,增益什么都参数都调整了,最后还是换减速比大的才解决

网友F:
建议你再通过一组4比1的同步带轮减速,有现成的同步带轮和传动带配套的,不用订货,开孔不用等一天

网友G:
作为设备出厂?哈哈,后患无穷

网友H:
到了客户现场再更换或者调试。设备吗,经常改进改进

网友I:
建议 你再通过一组4比1的同步带轮减速,有现成的同步带轮和传动带配套的,不用订货,开孔不用等一天
       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