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30):
我们有台老设备,最近客户反映,停止运行时,漏电开关会跟着跳。我很奇怪,如果是漏电的话,应该是运行过程就会跳啊,为啥现在偏偏是点停止运行才跳?

网友A:
跳闸的没碰到过,碰到过几次停机时候变频器过电流,后来查出减速时间太短,加长减速时间后就好了

网友B:
是不是开关受到了大的振动,造成脱扣机构跳闸

楼主:
负载没有变频器,主要是几个电机,电磁阀之类,加起来不超过10KW。想了解像这样的情况,该怎样查线路。正常运行2年,没有出现过这样情况。

网友C:
换个开关试试!

网友D:
漏电开关是什么样的,有三相的,有三相+N的。你用的是哪一种

网友E:
可能停机时,电机负载的惯性,对电源进行冲击,瞬间使漏电断路器跳匝,可调一下漏电开关的灵敏度,试试

网友F:
什么样的负载。以前会吗。

楼主:
电源开关是施耐德IC65系列 4P的,灵敏度是30mA

网友G:
开关线路查一下

网友H:
估计是空开的问题

网友I:
开关是在设备上的吗,是漏电跳闸还是“过流”跳闸,是次次如此还是偶然出现,可以怀疑开关,亦可能是其他原因,可现场仔细观察。
也可注意线路等情况。

网友J:
不知道用什么控制停止?如果3相电停的不同步有时也会造成跳闸,因为点感性负载在断电瞬间会产生感生电流

网友K:
既然有几个电机,这“停止运行时”是怎么个停止法,找出规律,症结就不远了

网友L:
他们是一起停机吗??建议一个一个停。不要突然一下全停

网友M:
检查一下电机、阀门线路的绝缘

网友N:
老设备这些问题常见啊,建议你检查一下开关按钮和接线盒,还有线路转折地方就会有发现的

网友O:
检查一下接线有没有松动

网友P:
有制动回路,有跳闸肯定有接地故障,查查图纸

网友Q:
这种情况要检查下电机绝缘电阻,用钳型电流表检查下三相电流,检查是否有制动装置,如果都正常换个漏电开关试试...

网友R:
过流还是漏电跳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E:
可能停机时,电机负载的惯性,对电源进行冲击,瞬间使漏电断路器跳匝,可调一下漏电开关的灵敏度,试试
IC65这种是无法调节灵敏度的,如果是偶尔跳,代换个下试试。

网友T:
楼上的都是经验

网友U(2017-12-19):
我记得有个同样的案例,按按钮就跳,结果就是按钮的接线碰到控制箱外壳接地短路了!

网友V:
是一按停止按钮就跳还是停止后到机器完全停止之间的这段时间跳。

如果是前者,还是先检查下按钮线路,如果是后者先测下电流看看变化情况。

网友W:
我的第一感觉是 电动机刹车电阻 出问题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A:
跳闸的没碰到过,碰到过几次停机时候变频器过电流,后来查出减速时间太短,加长减速时间后就好了
这样的情节 我也曾经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