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30):
怎么用一个触摸屏显示多个plc的数据??

网友A:
没有选型么
要是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会将屏和plc用485总线连接,屏做主站,plc都是从站,屏通过不同的站号读取对应plc的数据
以前用台达这么搞过

网友B:
你要连几个PLC,目前三菱最简单的GS触摸屏支持直接连接两个PLC的功能,在软件新建工程的向导中选择连接一个PLC后,可以点击追加后再连接一个触摸屏
如果是高性能的屏,还可以在屏后面扩展通讯板,连接多个PLC。
屏选择多通道连接后,在画面中做数值显示时,这个元件的属性中既有数据地址的设置,也有PLC通道的设置。

网友C:
数据更新速度不快用485加站好区分PLC地址,然后触摸屏显示就行。

网友D:
用485模块,通过站号来区分

网友E:
呵呵;
先PLC及屏的详细型号定下来;
方法要不就屏支持多台PLC直接连,每台都直接连PLC上;
要不就几台PLC通讯,屏只连一台PLC上;

网友F:
用过维纶的触摸屏自带3个串口,我分别用其中的两个连接了2台西门子S7 200 使用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G:
以太网十台都行

网友H:
用以太网再加个交换机,当然plc自带网口的最好。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指教!

网友I:
我也推荐网口的,加交换机基本上连几个plc是没有问题的。我用过mcgs连300和smart200的几个都问题。

网友J:
用485通讯,屏做主站,PLC做从站,分好站号,能连很多个PLC

网友K:
485通讯,做主从站,屏做主站,前提是你的屏能支持多台主从站

楼主:
回复 网友I:
师傅,多台三菱fx3u怎么与mcgs触摸屏连接?

网友I:
有几台三菱plc的话就在mcgs设备管理里加几个串口父设备,然后每个串口父设备里加上三菱fx3u。
你可以看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I:
师傅,你这个怎么找出来的?

网友L:
看屏的软件帮助

网友M:
回复 网友A:
1楼说的没有错,补充一下,然后组态画面,一个PLC一个画面,这样就可以显示多个PLC的数据,但是自动换站号这个操作似乎要用到宏指令了,所以你需要买一款价钱差不多的屏,至少支持宏指令开发,然后固定的时间换个站号去采相应站的数据。
我用维纶通的屏搞过。

楼主:
师傅,我的只有这个,找不见你发的那个

网友I:
引用 楼主:
师傅,我的只有这个,找不见你发的那个
你打开mcgs嵌入版,随便建个程序,然后到设备组态里添加设备,加串口父设备,加fx串口子设备,然后进入到子设备中,按设备帮助按钮即可。

点击红框中的按钮就可以进入到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I:
师傅,先谢谢你,我按步骤打开后帮助显示一片空白真是无语..

网友N:
可以借鉴下

楼主:
回复 网友N:
这个是威纶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你要连几个PLC,目前三菱最简单的GS触摸屏支持直接连接两个PLC的功能,在软件新建工程的向导中选择连接一个PLC后,可以点击追加后再连接一个触摸屏
如果是高性能的屏,还可以在屏后面扩展通讯板,连接多个PLC。
屏选择多通道连接后,在画面中做数值显示时,这个元件的属性中既有数据地址的设置,也有PLC通道的设置。
三菱的我用过网络连接全网的所有PLC,是CC-LINK IE网络,1000M的光纤环网,12个触摸屏9台PLC

网友O:
回复 网友P:
汽车厂的生产线,你说稳定还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