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30):
公司买了套设备,用的欧姆龙cj2m系列的plc,加了几个定位模块,里面控制了几个伺服电机,程序读出后,没见到有定位方面的指令,但是伺服回原点,走绝对位置都可以,官网搜索cj2m的资料,也只能找到硬件方面的资料,找不到编程以及如何配合定位模块的编程实例,在此请教大神,哪里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A:
那也许是靠定位模块的把

网友B:
OMRON官网上的手册还不够齐全?

网友C:
nc413之类的模块。资料应该容易找到的

网友D:
回原点是可以在plc里设置的,定位怎么会没有定位指令呢 再翻翻程序 是不是哪里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原点是可以在plc里设置的,定位怎么会没有定位指令呢 再翻翻程序 是不是哪里漏掉了
没有的,plc有两个定位模块,但是找遍程序没有定位的指令,参数设置和定位模块里面也都找不到

网友E:
把程序上传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