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30):
有个小活,COM1~COM4都是232/485/422转换器,接到DIS1~DIS4的触摸屏。我感觉用不到422协议。

我想问这是232转485还是232转什么?   看不太明白。   想请高手讲述一下这个东西,谢了!

最后一张图是我的理解,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A:
仪表数据通过转接器到触摸屏的意思?

网友B:
你这不是232转485?

网友C:
应该是一路485通过485hub变成4路,连到com1-com4,com1与dis1是什么通讯要看屏具体用到那个引脚,我猜是232。

网友D:
看不出来是哪家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