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30):
我有一台富士VG5N   11KW的变频器,用它去驱动三相异步电机,电机能慢慢的转,但是转了一会后,电机非常的汤,电机参数我对了,没有问题,请问师傅们,我哪里还没设置好对?请问下171项(电动机选择需要输入吗,默认是OTHER)

网友A:
你驱动的电机是多少KW的,是空载启动还是带载启动的

网友B:
我用过台达的是不需要的,你的电机多大?是普通电机还是变频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是7.5KW,空载测试。

网友C:
是不是驱动频率太低了散热不好

网友D:
日本品牌变频器有一指标:频率--电压曲线,基频有220,有400,当然还有其他,不知你的变频是?

网友E:
运行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F:
运行频率不能过低,比如长时间工作在20赫兹左右。应该工作在40-50赫兹。

网友D:
171选项:应该是11-4,该项目对应的是400V11KW,如果按电机算的话,应该选7.5-4,对应的是400V7.5KW

网友G:
这个现象建议你看看是否存在缺相,部分变频缺相不报警,转动一会就电机发热,也不排除你的变频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看了下电机运行的时候,面板显示频率为5HZ左右。。我在参数里面没有看到哪个地方可以改频率。。

网友H:
你可能接错线了  可能接到点动上面了。

网友I:
电机的功率多大的,几极好的你都得知道。但速度过慢的时候还要注意散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