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30):
现在有一个张力传感器4-20ma的,和一个24v的磁粉,一个A/D   D/A模块
要用张力传感器检测线的张力反馈PLC,通过程序转换数字量给磁粉调节线
现在A/D模块设定输入模式4-20ma 数字量为0-16000,假如设定值为数字量4000
测量值为3000,则是相差1000,那我要发多少数字量给磁粉来调节这少掉的1000呢?
虚心请问各位师傅,谢谢

楼主:
D\A输出模式也是4-20ma,0-16000数字量,然后到时买一个放大器把4-20ma放到0-24v

网友A:
这个只能先做实际实验,摸索出线性关系再按比例输出,如果不是比例关系还得分段进行

比如你直接输出1000数字量,看测量值为多少数字量

然后再输出10000 数字量,看测量值为多少数字量 ,通过这样来计算出比例关系

网友B:
呵呵,前段时间我也是在想这个问题,不过我是想的PID输出的数字量如何输出的,你这个需不需要PID的,你有机会试验啊,期特你做实验成功后能发贴一起学习下。

网友C:
这样控制准确吗?

网友D:
你这个根本没说清要怎么控制.

网友E:
收放卷控制吧,有现成系统啊

网友F:
电流放大还不如用DA电压输出模块

网友G:
嘻嘻,这个我知道,3/4*1600,就是发75%满度值,

楼主:
回复 网友D:
放线要保证每条线的张力都近乎相等,就是要利用传感器和磁粉控制,假设我设定线的张力要2kg,0-100N的传感器就要受到19.6N(9.8x2kg),对应数字0-16000的3136,若现在传感器是4000的数字量,即是4000-3136=864,多了864的数字量,那磁粉降要多少电压松线才能补回这864?
小弟初学,不知说的对不对,望师傅指教指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师傅,3/4*1600是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精不精准应该要看程序编得好不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pid?我不会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师傅,您的意思是我先给磁粉送1000数字量,然后在看看传感器输出的数字量是多少,然后摸出关系吗?

网友D:
那个你的磁粉是连续可调的?
应该用pid,就是plc会根据你说的偏差,自动调节磁粉.
你plc什么型号?磁粉接线是什么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三菱plc,磁粉接D/A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D:
Fx3u的plc 模块是fx3u-4ad,fx3u-4da

网友G:
回复 楼主:
哦,是我写错了,你的扭矩传感器测量值是0-16000,我少写了一个零。不好意思哈。

3/4的意思是,PLC的模拟量满度值是4000H,你检测到了3000H,针对满度都就3/4哈,也就是75%的16000扭矩值满度。把它发给反馈实际值作为闭环控制磁粉制动器就行了吧?

网友H:
做一个闭环控制,用P直接控制不要管发多少量,高了就减,低了就加,控制模式对了后再加一道I积分控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