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30):
这是一块迅达电梯专用变频器的驱动板,请教师傅们驱动部分的动态测试方法

网友A:
修电梯变频器都要跑好几次现场。

网友B:
用模拟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这样

网友C:
直接用电池给信号,单路测试

网友D:
这个驱动板还是如楼上的所说单路模拟测试动静态驱动电压好,我以前都是这样修的。

网友E(2020-12-17):
求教。这个板子怎么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