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30):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办法,使组态王同时对不同品牌的PLC在同一画面中实现远程联控,现在手里西门子s7-200和欧姆龙的cj2m均实现以太网连接至计算机,IP地址也在统一网关下。谢谢大神!~

网友A:
感觉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这个是可以的,建立各自的变量放到同一画面进行控制,甚至还可以通过组态王内部变量来进行两个plc的数据交互

网友C:
Modbus TCP才是王道

网友D:
我见过是可以实现的!
但是我的技术没法实现!
还在学习中!

网友E:
当然可以.组态王没限制一plc.

网友F:
没什么不可以   直接建立两个设备就行,  同一画面,也没有限制只能连接一个设备的变量啊

网友G:
我也是来学习的,组态王还没用过呢。

网友H:
也还没用过组态王呢。

网友I:
没问题做过smart和海为组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