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报过流故障

楼主(2017-06-30):
厂里有一组一带四普传pi9000系列的变频器同步调速控制,最近变频器经常报过流故障,换一台变频器就没有过流故障,排除了电机故障。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哪个模块出现问题。

网友A:
两台变频器参数设置是否一样

网友B:
是不是变频器的电流检测有问题,实际电流大吗?

网友C:
你可以看看,变频器显示电流多少,再用钳流表看看实际电流,把变频器拆开,看看UVW分别对P  N的电压是否一样。

网友D:
模块或者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E:
普传9号与23号是通病

网友F:
  如何测量过电流正常的话,那可能是变频器模块或者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送去检修吧

网友G:
建议送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际电流也大,现在确定是变频器的问题,但是最近几个月接连出现这个问题,只有换变频器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H:
拔下霍尔传感器试试

网友I(2018-04-03):
查一下电流检测部分吧!

网友J:
如果总是其中固定的一台,而你换过后不久又重现故障,那么应该是负载有问题!从变频器的负载至电机是否良好?有没有漏电?四台参数是否一至?机械负载同样会报过流警示,比如轴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