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30):
  一个放卷用的轴上面要加个磁粉制动器,转动时候松,停的时候刹车,还能保持一定的张力。

网友A:
这个需要你的磁粉控制器支持模拟量控制才行

网友B:
模拟量输出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简单的通断电源可行吗?我看有的就没有控制器。

网友C:
看你用的磁粉制动器说明书
简单的通断应该可以(有可能不是直接加断电)

网友D:
第一,要知道磁粉制动器额定电压是多小比如说,24V或12V,然后开关控制它的励磁通断电,就可实现需求。

网友E:
用个磁粉控制器就可以了啊

网友F:
没搞清楚你的逻辑 这和PLC有什么关系!?

网友G:
兄弟啊,磁粉张力控制有专门配套的控制器的,不用自己再开发程序

网友D:
楼主的问题是拿磁粉制动器做离合器室使用。上控制器是做线性化控制。而离合器是开关控制。就是通断磁粉制动器线圈电压就OK了。简单的事,为什么要复杂化呢?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兄弟啊,张力收放卷控制里面,离合器的控制给定电压是可变的,很少工作在开关状态,当然早期的台湾的离合器有工作在开关状态,作为动力是否切入的开关使用

网友H:
磁粉控制器都有配套的控制器的,看你的技术要求需要用模拟量来控制。

网友D:
回复 网友G:
哦,那就用一个可变电源,加开关通断。买磁粉制动器,那个控制器买不买,取决于应用需求。连续的恒转矩或恒张力控制,闭环的,就得要,开关控制,即便是张力可调的,开环的,就是电压设置好即可。

网友I:
这个要接磁粉控制器的,可自动与手动控制张力,当然上位机PLC可以控制磁粉控制器的

楼主:
看了这么多回复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