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30):
一台台达DVP-32ES2作为从站,用ISPSoft V3.01把PLC的默认通讯端口9,7,E,1,改为9,8,N,1,需要怎么改,试过修改D1120的H81但是出现错误,是我用的工具有问题还是修改的方式不对,有没有其他号的方法或者工具请求大神指教,谢谢了

网友A:
COM1口通过这种方式修改通信参数是可以的!

网友B(2017-08-13):
能不能给说明一下原理呢 为什么这么能改端口

网友C(2018-10-17):
   对于使用ISPSoft V3.01软件与PLC之间的通讯架构,有别于以往的联机方式,ISPSoft 是统一通过通讯管
理员-COMMGR 来做为通讯的接口。
   所以说你要安装COMMGR软件,然后利用它的管理窗口里面的配置按钮进行通讯驱动程序的属性设置,就可以改动到需要的参数。

网友C:
   如果是利用WPLSoft软件做通讯,则可以利用软件菜单里面的通讯设置选项进行设置。

   利用选项框设置通讯模式很方便的,但是有时做主从联机时还是要在程序中进行设置,才能让主从机之间能够通讯。
   一楼的梯形图就是在初始化时对需要的COM1接口进行设置的例子。
   对于COM 通讯端口功能设置所牵涉到的数据地址和标志位,可以看下表:

   对于通讯格式的通讯协议,可以看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如果需要 ASCII 模式、 9600bps、 7 Data bits、 Even parity、 1 Stop bits
(9600, 7, E 1),9600比特率,7位数据,偶数校检,一个停止位的模式,查表得出组合的数据是H86,所以在一楼的梯形图里是把H86存入D1036.
   如果要换成9,8,N,1模式(9600比特率,数据长度8位,无校检,一个停止位),查表得出组合数据为H81,只要把H81存入D1036即可。
   而SET M1138,则是将设定好的通讯模式保持在PLC运行的时间段。

写了这么多,都是在网上和台达官网上下载的台达资料手册里有介绍的,只是借着整理发表帖子,将这些东西增加理解和记忆罢了,希望对初学者和不熟悉一些细节的朋友有些帮助。

网友D:
楼上回复很棒,希望更多的人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