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升级,加量不加价

楼主(2017-07-01):
这是兄弟单位新的DCS,采用双屏显示。我们新上二期项目也准备采用这种方式改造,这样就可以省下一个操作员了。

网友A:
看着好奇怪的感觉!

网友B:
一个主机两个屏吗?

网友C:
横河的?
早就4屏了,可以省3个副主任.
不过至少有个备用的吧.

网友D:
下面那个是专门的操作键盘?DCS系统专用的?

网友E:
我们公司的也是6屏显示了
2套互为备用!

网友F:
增加一台显示器,一主机拖两个屏

网友G(2017-12-03):
以前接触 的30万吨水泥生产线是两屏的,配置也是根据工作需要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