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1):
单位有一台电磁炉一上电就跳空开,面板上没有放锅,1p空开是dz47-60,c,16a的,看了一下电磁炉铭牌,功率是2100w的,暂时排除是电流过大的原因!拆开检查电源线没有短路,里面保险丝完好!正常情况下短路应该保险丝熔断了呀!目测没有明显的电子原件烧毁,拆除了加热线圈,试上电,通电面板显示正常,滴滴的叫声,接上线圈就跳闸,因为平时没有修过,在网上找了点资料看一下,说很有可能功率管击穿了,万用表检查了一下,果然是功率管击穿了……网上的师傅们说不能单纯的更换功率管,还要检查前面的控制三极管,整流桥堆呀,电容什么的,单位没有原件,直接叫采购拿外面去修了……

网友A:
本想是线路错误,漏电保护(装空调时发现零地反了),看完---原来是用了n久

网友B:
能烧掉IGBT管的,绝对不会只单单更换IGBT管就OK了,搞不好你更换崭新的IGBT管上去,上电继续烧毁,原因就是线圈有问题了,匝间短路什么的。

网友C:
    拿到外面修也行,不过却也失去了一次学习的机会。

网友D:
确实还要查一下其他的元器件

网友E:
电磁炉是用了一只单管IGBT。烧了后得检查驱动电路,上管子时要加串灯泡测试,灯泡很亮说明短路有问题,继续修板子,测试时灯泡不亮,说明正常

网友F:
楼上正解。

网友G:
没经验还是外修吧

网友H:
还有桥堆要检查吧

网友I:
一般来说,电磁炉维修现在是用维修包的,某宝上大把,电子商店也有卖,基本就是原来电路板直接换新,十分钟的事情

网友J:
9楼上的说的对,简单的事别搞复杂了。

网友K:
应该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L:
学习就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