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1):
请教分闸后不能再进行合闸操作原因。请随后附图

楼主:
图片如下所示

网友A:
没有见过这种开关;
无其他问题的话,看是否符合其操作要求。

网友B:
1、关上柜门。
2、将接地刀开关操作至分的位置。
3、将负荷开关操作至合的位置。

网友B:
从你提供的图片上来看,很显然,柜门已经被打开,但是接地刀的开关状态指示,却还在分的位置。正确的位置,应该是在合的位置吧。深度怀疑您的高压负荷开关柜已经损坏,请联系柜体的制造商或者高压配电系统的安装商上门提供收取费用的售后服务。

网友C:
是不是有连锁条件不满足?
开关型号是什么?
正面照爆一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