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 cclink以太网通信远程IO点不能返回到CPU

楼主(2017-07-01):
请教这个模块怎么用啊?哪位大侠有中文手册可以提供一个吗?型号qj71gf11-t2

网友A:
https://wenku.baidu.com/view/3f3e6ff60242a8956bece426.html?from=search

网友B:
这个是CC-Link IE Field的模块

楼主:
大师我想知道这个模块是怎么用的,模块间是用网线连接的,但是在程序里读不到远程IO的点,硬件在线监控已连接正常,不知道是程序设置编制问题

网友B:
这个有中文手册的,三菱官网去看下,手册中写了Q的,但首页封面下面的型号写的是L的,实际手册中介绍的是Q的模块,L也有一个这个中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