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测水位

楼主(2017-07-01):
想在水池下方出水管道8米处安装一个压力传感器,测量水池水位,(水是通过泵循环流动的),传感器信号接数显表,驱动电磁阀补水以保证水池水位稳定,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可行,请师傅们不吝赐教

网友A:
画个图出来,看文字理解不了,似乎不可以

网友B:
为什么要装在水池下方出水管道8米处,岂不是要在得到的数据-8?

楼主:
谢谢两位,水池内外设置传感器不方便,只有安装到管路上,压力传感器测静压是没问题的,关键是水是流动的,所以,没把握,也不知道量程该选择多大的以及数据的稳定性

楼主:
传感器处于泵前

网友C:
利用连通器原理加装电接点液位计即可解决

网友D:
有相应的传感器,直接放入水池就可以。

网友E:
   没有看明白 ,你放在下面的是测量水位还是流速?

   液位传感器一般不是模拟量为汽球式中是管柱状放在水池边的吧

网友F:
装水箱底部,按1m水10KPa来换算

网友G:
谢谢各位,我是想在管路上安装一个压力传感器,模拟量,送仪表测量水池液位,有这么用过的么,欢迎大家发表下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