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1):
配电房总配电屏智能开关跳闸,各分路开关不跳,配电总屏智能开关跳闸,合闸后,分路送电都好的,这个情况出现好几次了。请教是什么原因导致配电总屏智能开关跳闸

网友A:
是不是电流设置小了。

楼主:
智能开关 设置是这样的 帮忙看下对不

楼主:
图片上传不了  设置应该是出厂设置

网友B:
Ir——过载长延时电流倍数
tR——过载长延时时间
Isd——短路短延时电流倍数
In——额定电流
tsd——短路短延时时间
楼主,你看看你的参数可能设置的过小。

网友C:
什么开关?型号?

网友D:
很多的支路空气开关保护功能没有总屏智能开关好,没有智能开关灵敏。支路开关和总屏开关保护定值不匹配。

网友E:
分路开关是什么型式的?

网友F:
总开关负荷本来就重(全部集中管理),越级跳闸正常。你需要判断跳闸的原因:
1、是否总电流超标,导致总开关动作。
2、是否是分路或者支路的用电设备导致的跳闸,比如接地,短路,漏电等等。然后检查下面的保护开关,是否规格选择不当,或者保护开关本身故障,需要维修更换。

网友G:
电流设大点试试

网友H:
严重赞同9楼观点。

网友I:
调大一些,再不行的话,大概就得换了。

网友J:
电流有点小吧,调大试试,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K:
你这个问题还得自己去研究
实际运行情况如何?
看看5楼的几个参数设置和实际运行有没有冲突

网友L:
这情况失压的跳居多,额定电流设小了就会越级跳闸也有可能

网友M:
智能控制跳闸1.线路有对地、漏电、短路现象;2.瞬间电流峰值超过设定值;3.是偶尔跳闸还是经常跳闸,这两种情况是不一样的,要好好仔细检查下,最好不要乱调整整定电流值。要把故障检查出来...

网友N:
你用的是dw智能开关吗,如果是那基本是失压线圈误动作。跟负荷没有关系,处理方法很多,我们基本就是把失压线圈用线绑上完事。失压线圈没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