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1):
各位师傅:

 求教一个问题,三相交流电有正相和逆相之分,即正相是:UVW VWU WUV,逆相是:VUW UWV WVU。

我想请问相序保护器就是判断电源的正逆相,比如如果电源相序是逆相的其中一种,那么保护器就动作起保护作用?

谢谢。

网友A:
你说的对

网友B:
当相序反了时,输出一个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相序反了时,输出一个信号。
好像反了没有输出

网友D:
各种情况都有

网友E:
如果相序反了,相序继电器辅助触点动作,前提条件这个点要与主线路联动,才能保护由于电动机反转导致的故障。

网友F:
它会给出一对触点,就看你怎么使用!

网友G:
相序正确会给出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可以使常开也会有常闭

网友H:
一般都是相序正确才给信号,一般都是常开点的。

网友I:
只要相序错就动作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如果相序反了,相序继电器辅助触点动作,前提条件这个点要与主线路联动,才能保护由于电动机反转导致的故障。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并不是输不输出的问题,跟热继电器同样道理

网友K:
相序反了触点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