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PLC仿真

楼主(2017-07-01):
博途PLC仿真安装时出现错误,怎么解决?

网友A:
看看你下载的文件,是不是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升级你的PLCSIM版本至最新版。

网友C:
在自带的升级软件里面升级你的仿真软件就好了,因为你的仿真软件和你的编程Protal v13不是一个版本

网友D:
你是什么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