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1):
我用fx3u的主机配fx3u-485adp-mb的模块同讯松下VF200的变频器,怎么都通讯不上,不知道怎么弄了,有师傅做过吗?能给发个例程吗?

网友A:
通信不上,分析一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PLC程序的问题?变频器参数设置的问题?通信接线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我照着手册上的例程写的程序,变频器参数设置应该不会有问题,我用威纶屏通讯是可以的,PLC到变频器的接线我是把sdb-rdb并联接到松下变频器20脚D-,sda-rda并联接19脚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不过三菱程序报警211,从站响应超时由于达到所设定的重试次数,因此发生了超时。处置方式是:请确认从站本站号和
通信参数是否正确地设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不过三菱程序报警211,从站响应超时由于达到所设定的重试次数,因此发生了超时。处置方式是:请确认从站本站号和
通信参数是否正确地设定。
把你的PLC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B:
把b接到+,a接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好像试过了,我再试试,谢谢你啊

网友A:
K4001是个什么鬼?!K0又是什么鬼?

网友A:
还有,一般只需要设置D8420、D8421、D8429、D8430、D843、D8432这几个参数即可,其他不用!
另外你能确定你目前使用的是通道2?硬件如何配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k4001是modbus地址, k0 是手册上说访问点数 0(固定),所以我就写个0,是我指令理解不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k4001是modbus地址, k0 是手册上说访问点数 0(固定),所以我就写个0,是我指令理解不对吧?
K4001是哪个地址?你这条指令要实现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硬件配置是fx3u-32m左一>fx3u-422-bd板-->fx3u-485adp-mb,我置位M0,SD的灯会闪几下,就会报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k4001是modbus地址, k0 是手册上说访问点数 0(固定),所以我就写个0,是我指令理解不对吧?
K0是对的!
K4001是哪个寄存器地址,这个地址是实现什么功能的寄存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想要 启动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册上给的计算方法是 指定地址*16=接点地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硬件配置是fx3u-32m左一>fx3u-422-bd板-->fx3u-485adp-mb,我置位M0,SD的灯会闪几下,就会报警
这种配置使用通道2没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上给的计算方法是 指定地址*16=接点地址
感觉计算方法不对,而且既然是节点,功能码也应该用05!
个人意见,不一定对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你了
如果是位变量的话,地址换算不是简单的乘以16,具体我忘记了!你再查查!有什么问题再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