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维修电源

楼主(2017-07-01):
各位师傅们。
   变频器维修的电源该怎么弄,是先调压在接升压变压器还是先接升压变压器在接调压器,请各位师傅能详细告知变频器维修电源该怎么弄。我的变压器是1kw的,3.7kw的变频器带1.5的电机空载只能运行到5hz,报电压过低

网友A:
   我是先接变压器,再接调压器的。之后再整流,再加电容滤波的,输出的是可调直流电。变压器与调压器均是500VA的,可以带0.75KW的小电机空载运行。这个电源只用来维修使用,真正测试还是用三相交流电源带大电机吧。

网友B:
一般是调压器后接升压。但是不会用来试整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接变压器变出来是380付,然后把380付加在调压器上,我的调压器最大量程是250V额定输入电压为220付,

网友C:
回复 楼主:
220V电源先按0~250V调压器,调压器输入再接220V/380V变压器。
调压器:500VA;变压器:300VA;
或调压器:1000VA;变压器:500VA。
变压器交流输出,可再接入整流滤波元件,以得到500V直流维修电源。
注意:交流、直流输出回路中,可串接由两只100W220V灯泡串联构成的限流电路(有时可以短接灯泡进行直供)。

先接变压器升压,后接调压器(调压器须为0~440V的),否则调压器会烧掉的呀。

网友C:
另外,论坛已有好多关于维修电源的帖子,发以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是先接变压器,再接调压器的。之后再整流,再加电容滤波的,输出的是可调直流电。变压器与调压器均是500VA的,可以带0.75KW的小电机空载运行。这个电源只用来维修使用,真正测试还是用三相交流电源带大电机吧。
   更正:我制作的是先接调压器后接变压器,记错了。报歉!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咸工,已经接好了,就是用富士3.7kw的变频器带1.5kw的电机变频器检测4.5A电流,运行一会就报欠压而且变频器只能运行到5hz,我的调压器是2kva的变压器是1kva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否变频器本身存在问题,充电回路是否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