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DP 总线问题

楼主(2017-07-02):
上位机能不能通过PROFIBUS DP总线与西门子的PLC进行实时通讯,比如上位机用VB编写,而且要求数据的刷新速度要很快

网友A:
能,能,多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根据返回的数据,做判断,然后根据判断结果控制伺服电机的运动,要求的数据传输速度还是挺快的,因为现在没有具体做,只是出于方案设计阶段,所以具体速度有多大,还不是特别清楚。
这个具体的通信过程是怎么进行的?可以加个QQ详细聊吗?谢谢

网友B:
dp总线好像速率最高1.5M吧,记忆中的,你看看资料吧。这个速度看看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正常的一般西门子都是simanet上位机或者wincc,和plc DP相连。自己vb方案上也应该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查了一下资料,快速读取西门子PLC寄存器里的数据好像还要安装CP5166卡,不知道您用过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资料,快速读取西门子PLC寄存器里的数据好像还要安装CP5166卡,不知道您用过没有
我当时用的就是卡,wincc上位机。要不dp总线怎么进到计算机里。如果是profibus net就好了,直接用网口。给你的plc加个网口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加一下您的QQ,因为我是第一次接触西门子的PLC,所以到处都是问题,我的qq:74984121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p总线好像速率最高1.5M吧,记忆中的,你看看资料吧。这个速度看看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正常的一般西门子都是simanet上位机或者wincc,和plc DP相连。自己vb方案上也应该可以。
是12M,不过波特率跟距离是成反比的,参照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用VB做上位机,是不是要用Prodave软件包?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用VB做上位机,是不是要用Prodave软件包?
我觉得方案可行,但是我没实际做过,你需要问询一下西门子或者做过这类的朋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看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不管用profibus DP总线还是工业以太网进行西门子PLC与PC的通信,他们读写寄存器数据的方式是一样的,比如说我用VB编写的上位机程序,不管是哪种通信方式,读写PLC寄存器数据的代码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看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不管用profibus DP总线还是工业以太网进行西门子PLC与PC的通信,他们读写寄存器数据的方式是一样的,比如说我用VB编写的上位机程序或者直接用wincc,不管是哪种通信方式,读写PLC寄存器数据的代码是一样的

网友D:
不同的协议,通讯报文肯定是有区别的
另外,wincc读取同一数据的最小间隔好像是250ms,这么设计是有依据的,因为PLC内部数据的刷新也是有周期的,你即使上位机读的再快,可能读到的是一段相同的数值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查了一些文献,基于profibus DP和工业以太网的PLC与PC都用了Prodave软件包,所以我才认为它们读取寄存器数据的代码是一样的,因为wincc不是特别开放,所以想用VB做上位机,然后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根据处理结果再控制PLC

网友E:
要求这么高,就别DP了,直接上NET吧。。。

网友F:
profibus PN以太网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