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这款ABB接触器

楼主(2017-07-02):
这款接触器的线圈是直流24V?为什么后面标注HZ,难道是交流的?
我暂时接线用直流,现在在用无异常。

网友A:
是交流24V,如果是直流应该标注为DC24V。

网友B:
能用就不该了吧

网友C:
感觉直流一般会标DC,

网友D:
24v50一450Hz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4v50一450Hz
24V40-450HZ交流,解释合理

网友F:
交流的吧,都有频率了,接触器线圈处标有线圈电压呀

网友G:
交流24伏供电,频率40--450赫兹

网友H:
频率够宽啊

网友I:
这么宽的频率在什么场合用呢?

网友J:
线圈是交流24V,频率40-450HZ

网友K:
同意楼上的话

网友L:
可能交直通用,内部有整流桥,拆开后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