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2):
ABB半控整流ACS800变频器,UDC+,UDC-短路,查制动模块IGBT击穿短路,阻值28欧,制动电阻完好,阻值未变,除制动斩波板有可能出问题外,还有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这种击穿不排除制动单元过载使用,比如说,长时间的连续制动,导致IGBT过热而击穿。虽然负载的电阻值没变,但是连续制动没有间歇,会导致其过热击穿。其实这个问题也比较好发现。电阻一直发烫,就不正常了。

楼主:
该变频用于起重机行业的小车上110kW,制动必须频繁,但小车是水平移动,且已使用几年无问题,制动过载可能性不大

网友B:
   与减速时间也有关系。

网友C:
制动部分的驱动电路及制动模块老化,也可能造成这些问题,应该认真仔细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