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信号接线

楼主(2017-07-02):
第一张图被论坛log遮挡的部分内容为:
HS OUT 0
HS OUT 1
TRIGGER+
TRIGGER-
HS COMMON
康耐视 COGNEX 如果要利用传感器直接I/O输入出发信号,该如何接线呢。康耐视跟传感器的部分图纸如下,我按照我的思路试了下,感觉不对。还请听听大家的意见,谢谢!
其中的HS OUT0(棕色) HS OUT1(白色)和HS COMMON(灰色)三根线已经成功的用在输出上了。

网友A:
你怎么接的?
trig+,-接负载那。
【方案】
英威腾IVC1 PLC 在餐梯控制系统上的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想问:TRIGGER+ & TRIGGER- 怎么跟 PZ-V31 的传感器接线

网友B(2018-03-18):
传感器输出端直接接相机触发?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电压不够吧?传感器信号给PLC,再控制一个继电器给相机触发吧
【方案】
台达自动化产品在输液贴包装设备上整合应用

网友C(2018-04-17):
tri+需要接24V,tri-接0V。如果传感器是PNP输出,则黑色输出线接tri+,如果是NPN输出,黑色输出线接tri-。
【方案】
华北工控:面向环保行业中数据监测系统应用的嵌入式工业平板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