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安装PLC仿真变量器

楼主(2017-07-02):
出现未安装PLC仿真变量器,改怎么解决

网友A:
没有安装仿真软件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装了PLC仿真啊,还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安装了PLC仿真啊,还是这样
你需要查看你的程序文件夹:
Siemens Automation-》Options and Tools->HMI Tools下的WinCC RunTime Advanced TAG Simulator程序是否已经安装了,如果没有安装请重新启动博图安装程序进行安装。

网友C:
建议看看是否授权完整

网友D:
安装步骤不对吧?

网友E:
plcsim的版本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