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2):
如何编程在2017年,7月,4日让(m1)或(m8034)导通
搞了一夜,错误错误
同时发现d8013调动90秒,d804才会增加1分,是进制的问题吗?

网友A:
读取PLC內部万年历进行比较条达到M8034动作。可以去下面网址下载样例。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8/521995_1.shtml

网友B:
plc带时钟,比较就行了
信捷的时钟不是特别准确。

网友C:
用日期内存比较指令

网友D:
如果带内部时钟的话,直接比较时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