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2):
施耐德ATS22C48Q软起,带一台220KW的电动机,电动机拖动离心风机,设置的参数是转矩启动模式,最长启动时间设置为110s,
现在的情况是,电机在42s左右就启动起来了,电机电流也从启动时的1500降到110多,但是25秒后,软起旁路接触器才吸合,发出电机运行信号,有没有大神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这么久旁路接触器才会吸合,一直没弄明白

网友A:
是说42s后、再25s旁路接触器才吸合吗?会不会与相关设置有关,另该现象是不是正常现象。
我未了解过软起,只好想当然猜测。

楼主(2017-08-03):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现象,搞不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