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雷保护器

楼主(2017-07-03):
请教高手:我现在要在120mm2、95mm2和35mm2线路上安装防雷保护器,请问怎么选型?

楼主:
120mm2线和95mm2线各分出两个35mm2电箱。
120mm2线是4X120铁皮电缆,经过250A开关分出2个35mm2线150A开关电箱。
95mm2线是4X95铁皮电缆,经过250A开关分出2个35mm2线150A开关电箱。

网友A:
防雷保护器安装在什么位置;
还有铁皮电缆这叫法,是第一次看到,是不是地区性的名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防雷保护器安装在什么位置;
还有铁皮电缆这叫法,是第一次看到,是不是地区性的名称。
应该叫铠装电缆吧

网友C:
未说电压等级,也可以猜到是380/220的系统。

网友D:
这种选型主要是以下几个参数
工作电流电压
标称放电电流
最大放电电流
保护模式
响应时间

网友E:
一般配电室低压侧有装,还要这样加装吗?没这样安装过

网友F:
根据防雷电压等级和电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