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电为工艺服务看着电机损坏

楼主(2017-07-03):
巡检中发现电机前端轴承有异响,因是24小时运行,就一直补油监控,因轴承损坏造成电机振动变大导致恒压簧抖动与碳刷引线磨擦将碳刷引线磨断,另部分恒压簧疲劳断裂碳刷压力不足整流子表面打火,好在发现及时主动停机。为了工艺坑了电气更换电机

网友A:
多大的直流电机?水泥厂的窑主传电机?你这故障还算是轻的,我们厂有一次碳刷打火引起环火短路把电机的换向器烧缺一大块。

网友B:
这个很无奈啊!原本简单的轴承损坏。搞成了电气故障。划责任时就清楚了

网友C:
发现及时不然的话要酿大事故

网友D:
早挺维修要比晚停维修好,省钱还不扩大电气事故。

网友E:
机械维修的的偷懒不肯换轴承,这电机岁数不少啦!

网友F:
这是直流电机呀?为生产不停车处理,强行运行,以设备损坏为代价,换取生产效益。不知道是否值得?

网友G:
就是没事找事,早停机维护省事有省钱。

网友H:
有些单位就这样,电机啥时候冒烟啥时候停机。拼的不是产量,而是设备!搞设备维修有时候就是无奈

网友I:
呵呵!
轴承坏在前
这个责任应该很好分吧!
还是我们小单位好
机电不分家,有问题都跑不掉!
这样干活也一起!

网友J:
看样子是西门子的电机,那么应该是用西门子的驱动,电枢线打火竟然没有跳闸保护啊,难道不是西门子的驱动么?

网友K:
平时没有定期维护保养吗?用这方式生产看来也是利润好的企业才有这底气

网友L:
发现故障也不停机处理,为了产量报废一部电机,我也是没话说了

网友M:
生产大于设备啊哈哈。

网友N:
  与我修过的龙门刨直流发电机电机一样,换向器烧的蛮厉害,要把转子拆下来,上车床车一刀后用锯条把云母槽拉出来再用锯条倒角,用无水酒精清洗即可,安装碳刷用细砂纸研磨,还要调整刷架刷簧压力,转子要做动平衡与静平衡。轴承要买质量好的轴承,润滑油脂要用高速高温锂基脂...这是我的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O:
做维修的都是为生产服务,总是处于弱势地位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做维修的都是为生产服务,总是处于弱势地位
这句话我赞同!

网友Q:
一句话~活该
巡检中发现问题不上报吗?还为了24小时生产?扯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一句话~活该
巡检中发现问题不上报吗?还为了24小时生产?扯
隐患老总全知道,一台全新的电机12万,你认为很值钱,但对老总来说出事你不可能把责任推给他吧,再说停一次机的损耗也不止12万

网友R:
引用 网友H:
有些单位就这样,电机啥时候冒烟啥时候停机。拼的不是产量,而是设备!搞设备维修有时候就是无奈
深有体会,

网友Q: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一句话~活该
巡检中发现问题不上报吗?还为了24小时生产?扯
隐患老总全知道,一台全新的电机12万,你认为很值钱,但对老总来说出事你不可能把责任推给他吧,再说停一次机的损耗也不止12万
老板是个野孩子----承包
别谈责任,谁都有,最大的责任就是他。
类似的老板不在少数,要不哪有咱的利润空间?

网友S:
就是啊!维修工,和电工不能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