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3):
   客户有一台185KW的电机说损坏了,折到我们公司让我们帮他们检查,我拿2500V的摇表检测相与相之间和相与地之间绝缘都是好的,可是让外面绕电机的师傅过来检查,他用的是南京47的指针式万用表,打到电阻最大档位一只表笔对地一只接相一测,他说相与地短路了,我问他,我用摇表检查怎么没有问题呢?他说用摇表有时量即使都好的,电机也转不起,并且还说他的万用表改过了,可以测,还说我用2500V的摇表测380的电机会击穿线圈的,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总感觉是被忽悠了!希望大家给分析一下!

网友A:
用2500的摇表测量380的电机是有可能击穿电机绝缘。但摇表检测绝缘的结果肯定是比万用表准确。三相异步电机不只是相与相、相与地绝缘良好,电机就是好的。还要检查绕组匝间有没有短路、转子有没有问题。

网友B:
2500V应当是高压摇表,~380V电机使用的是500V表。
“改装”的万用表,简单一测,而且还说是相与地短路,则使人想起,那种自以为跟师傅学过几招、虚张声势或真正藐视用户的一切电气人员者;若果如所述,未知原理前,则其判断方法存疑。

网友C:
生意经表情 简化问题

网友D:
在各种测量都没问题,有条件可以通电试车。

网友E:
    除用500V摇表测相间及绕组与地的绝缘外,还要用电桥测三相绕组的电阻平衡不。当然,机械部分的检查也是必须的。

网友F:
380V绝缘检测用500V级的兆欧摇表

网友G:
一般用万用表不太准的,要加上经验。

网友H:
用萬用表歐姆當(最好用毫歐表)判測三相直流電阻均衡度,再用500V兆歐表測量三相380V繞組間絕緣及相地絕緣(打開繞組的首尾端)。運行時,還會用鉗形表來判斷。

网友I:
回复 网友E:
请问一下什么情况下用电桥测呢

网友J:
摇表都没测出来,指针万用便就能测出来吗?

网友K:
他是在忽悠你,他那种方法我也测过,对大电机没用,他想挣你的钱。

网友L:
万用表不可能比绝缘摇表还可靠
不过380V的电压等级用500V档位就可以了
用2500是有点高!

网友M:
相与地短路了,用摇表肯定可以测量出来,除非摇表是坏的或者测量方法错误。

网友N:
引用 网友L:
万用表不可能比绝缘摇表还可靠
不过380V的电压等级用500V档位就可以了
用2500是有点高!
表示赞同,500——1000v摇表还可以。另外电机什么故障现象楼主也没说

网友O:
用电桥测量相电阻。

网友P:
第一,那个万用表一定是改装过的。有高压测试功能,就是高压高阻输出形式。第二,你用2500V摇表确实高了。低压电机用500V或1000V摇表足够了,太高了会破坏绝缘。

网友Q:
185电机绕组内部短路需要电桥才可以量出来的,应为电机的内阻太小了,万用表没有用

网友R:
我们这里2500的摇表测量高压电机用。
其实有时候大电机我也不敢确定相间,都是通的。
谁有好的办法?

网友A:
回复 网友I:
测量电机绕组电阻时用电桥。

网友S:
大电机用星型启动,功率只有三角型的三分之一,配上185乘以2除以3的120A空开,启动一下,看三相电流是否正常,如正常应该没有大问题。

网友T:
开玩笑啊,这么大的电机好坏用MF47表测量,不用高精度的表桥测量就感觉在耍流氓,500伏的摇表可以测绝缘

网友U:
匝间层与层的绝缘也要想办法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U:
这个怎么用什么测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们公司买了一块新表,让他给改,回来改好了折开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N:
说是进水了,不过我们折开时里面已经没有水了。拿摇表测绝缘也没有问题,维修的老师父说理的匝对地不行了!就见他量了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击穿的机会有多大,公司有时会量1140V的。当时就只买一个2500V 的!

网友A:
没用2500V的摇表测量耐压1000V的设备绝缘过,也没见过类似的,只是曾经在在教科书上看到,所以不清楚被击穿的概率。

网友V:
2500v测不出绝缘击穿,万用表竟然测出来了?是你测的有问题,还是表有问题?

低压电器禁止用高压摇表,这是常识。

万用表大致测电机阻值还可以,测绝缘用摇表,测匝间短路用电桥。

网友W:
看来这个大电机的测量还真是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I:
请问一下什么情况下用电桥测呢
    如果你用摇表测绝缘是好的,但是运行起来仍异常发热且过电流,在排除负载故障的情况下就需要用电桥把三相绕组的电阻测出来对比一下,若某一相绕组的电阻明显过低,那就说明这一相绕组可能存在匝间短路。还有一种特殊的匝间短路故障,电机冷态时测量三相绕组电阻平衡,但运行一段时间后就出现匝间短路跳闸的问题,这种故障不好判断。

网友P:
20楼的测试方法不错。测空载电流能看出问题来的。包括匝间,对地都能反应出来。作为应用和现场维护,很难保证测试仪器的具备条件。因地制宜,利用电机的工作原理和可操作的方法,寻找有效测试手段。空载电流足以说明yes或no了。

楼主:
今天拿2500的摇表测了一下漆包线,测了有5秒,没有击穿的现象!这个我以后还能用2500的摇表测380V的电机吗?

网友U:
回复 楼主:
是不是测试磁场?

网友X:
检查电机好坏:一是检查三相绕组电阻是否正常;二是用指针式万用表X10K档测量三相绕组对地电阻是否正常,正常应该无限大,如果阻值很小那就说明电机绕组绝缘击穿啦。也可以用500V摇表检查,要把电机连线全部拆除,检查相间绕组绝缘(就是绕组之间绝缘),一般要求电机相间绝缘电阻值要大于0.5兆欧。

网友Y:
忽悠你啦 机电类的东西又不是半导体

网友Z:
高sen莫测啊!电机维修

网友AA:
电机维修人员不忽悠你怎么赚钱?电机拖过去烤干浸漆送回来就是维修了,收费就是按照换绕组来,多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