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3):
因为选择用VW寻址的EM231热电偶模块,而选择的EM235模块寻址方式是AIW,那么三个EM231热电偶模块与一个EM235模块一起编程时,地址怎么分配。EM235的AIW的地址应该是从AIW0开始的,那三个EM231的地址分配应该怎么写。求大神讲解下

网友A:
模拟量模块都是用AIW/AQW寻址的,怎么会用VW呢?

网友B:
AIW0  AIW2  AIW4 AIW6 AIW8。。。。
AQW0 AQW2。。。。。
依次排列就行了;
当然,像EM235这个只有一路输出的,下一个输出的地址也必须是从4的倍数开始;
如第一个EM235上输出为AQW0;
后面EM235或EM232上开始的地址为AQW4;

网友C:
AIW0 AIW2
AQW0之类的搞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
这是我们公司用的231模块,书上说某些型号的寻址方式就是VW啊
当然大部分型号都是AIW寻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回答的很详细,谢谢!
我其实想知道这种用VW寻址的模块与235的AIW寻址一起使用有没有冲突,(就是231热电偶模块与235模拟输入输出模块一起使用,两者寻址方式不一样)上图是我选择的231模块寻址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这是我们公司用的231模块,书上说某些型号的寻址方式就是VW啊
当然大部分型号都是AIW寻址的
看来你用的并非西门子品牌模块

网友B:
呵呵;CTS7-231这是深圳合信的产品;
不是SIEMEN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