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3):
比如 西门子PLC里面D100 包括 W100和,(不能连续数字)W101,也相当于包括V100,(不能连续数字)
V101,(不能连续数字)
V102,(不能连续数字)
V103.
 台达的我知道也有D100,这样表示,也是32个位。那么也是由2个字和4个字节组成?具体排列方式也是这样吗?代表符号是那个??

网友A:
你应该去看看台达plc手册
数据区D0  D1 D2等等
32位指令占两个
D0D1  D2D3  D4D5等等形式

楼主:
我的意思说具体点也就是我想在装置监控表格里用4行 分别监控 D100的四个字节,应该输入什么呢,我输入V B W都不行,提示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 西门子PLC里面D100 包括 W100和,(不能连续数字)W101,也相当于包括V100,(不能连续数字)
V101,(不能连续数字)
V102,(不能连续数字)
V103.
 台达的我知道也有D100,这样表示,也是32个位。那么也是由2个字和4个字节组成?具体排列方式也是这样吗?代表符号是那个??

1、西门子中你的地址概念也非常混乱。
2、西门子数据区地址(以S7-200为例),我来教你入门。
西门子中数据区以V区为代表,例如V100.0这样可以进行位访问,VB100,这样可以进行字节访问,VW100,这样可以进行字访问,VD100,这样可以进行双字访问。
V100.0~V100.7构成了一个字节中由低到高的8个位。VW100由VB100和VB101组成,VD100由VW100和VW102组成,这样也就是为啥字访问下地址不连续的原因,在字节访问的情况下,地址是连续分配的。
3、对于台达来说,因为以日系三菱为样本而构建,自然是继承了三菱的衣钵,所以其数据区为D,是否支持数据区的位访问我不得而知,三菱从FX3U开始支持数据区的位访问,例如D100.0,你可以去参考一下你的台达型号的手册。
而日系并不直接支持字节访问模式的,因此通过位组合元件的使用,也可以变相的支持字节模式,但是对于数据区来说,还是不支持字节访问模式的,至于字访问模式还是双字访问模式,在日系模式下的厂家都是通过指令是16位指令还是32位指令来区别的,其实西门子也是差不多的模式。

最后,西门子的高字节地址存储的是低字节数据,这和日系的高字地址存储高位数据正好相反,至于为何如此,你可以百度大端存储模式与小端存储模式的区别。

HAVE FUN1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感谢你的这么多的回答!,我可能写的不太精确,您说的西门子的数据排列方式我是懂的。现在我用台达PLC的碰到了个问题,我上了一个截屏,我要读取一个从站传来的数据,现在这个数据我看了是被放到了D105的低八位和D106的低八位。我想直接操作位,我希望把D105的低八位送到新地址的高八位,再把D106的低八位也送到新地址的低八位,并且把新地址D的数据十进制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你的这么多的回答!,我可能写的不太精确,您说的西门子的数据排列方式我是懂的。现在我用台达PLC的碰到了个问题,我上了一个截屏,我要读取一个从站传来的数据,现在这个数据我看了是被放到了D105的低八位和D106的低八位。我想直接操作位,我希望把D105的低八位送到新地址的高八位,再把D106的低八位也送到新地址的低八位,并且把新地址D的数据十进制显示

原来还以为你只是菜鸟,现在看来还不如菜鸟。

将D105左移8位,与新地址做或操作,结果保存在新地址中,然后新地址与D106做或操作,结果保留在新地址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谢谢对菜菜的关爱,我刚刚一直想直接操作某个字节。。刚刚发这个有点晕,这个程序我做了,之前的时序做的不太对,MODBUS传来的信号不稳定,现在调整了可以稳定收到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台达的与西门子的有点不一样。你只是想监控看看D100各个位的情况,你可以在软件里面选择“二进制”显示,就可以监控到D100的0~15共16各位的情况。
注意台达只有D100、D101这样的16位存储器表示方法。D100要代表32位(连带包含D101)是看具体应用,使用在32位指令中他就代表32位,不像西门子有VW100/VD100区别。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开始就是想像西门子那样处理,后来知道不一样,已经做好了。您讲的真清楚..!

网友D:
台达是基于16位寄存器;32位时自动占用连续两个16位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