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是不是真的坏了

楼主(2017-07-03):
前几天遇到的,别人告诉我他公司的欧姆龙plc坏了,CPM2AE的,我说坏了就换个新的。用CP1E的替代。
拿着新的plc过去安装上,电源灯还是不亮,220v正常。
基本上确定原来的plc也没有坏,24v电源短路了。拆掉24v电源的正极,送电,plc正常显示。
现场的电工查了好一会的24v电源,最终是解决了。

网友A:
哈哈  白跑一趟?

楼主:
没有白跑,换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白跑,换上了。

程序没有改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白跑,换上了。

程序没有改能行吗。
肯定要改了,输出地址不一样。

网友C:
没有经验,又电源无指示,可能还不允许随便动,判断失误。

网友D:
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案例。客户现场报告说是PLC报ERROR,我说那就是有故障了(设备已经运行好多年了),第一反应是PLC坏了,然后就准备了备用的PLC,下载线,还没到现场,客户来电说是因为输入端的接近开关的0v和24v短路了,拆掉短路的接近开关plc就正常了。

网友E:
正常
有些公司管得太严格
导致好些技术人员不敢轻易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
有些公司管得太严格
导致好些技术人员不敢轻易动手
这个公司不严格,是没有判断出故障。

网友F:
三菱的FX2N电源负载短路和这个现象一样,还有就是错误等亮,很多工厂也认为PLC问题,其实经常就是线路的破损造成短路

网友G:
PLC其实挺皮实的,还是建议更换了,换下来的建议客户做备件。

网友H:
我们24V一般用外接.

网友I:
输出短路,电源没有起振。

网友J:
这样也换新PLC上去,人家厂里的电工也同意?看来楼主关系搞得很好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样也换新PLC上去,人家厂里的电工也同意?看来楼主关系搞得很好哦
关系一般,应该是网上找到的我

网友K:
有故障难道不先用万用表量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故障难道不先用万用表量一下嘛?
凭经验的话,不量也差不多知道了

网友L:
这种简单的故障应该要先查一下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