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3):
写了一个松下FP-X(C60T)的回原点程序,当每次按XC时,就出现运算错误信息(错误代码45),寄存器也设置了,不知错在哪,请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程序如下:
-----XE---(F1 DMV,  H22,  DT100)
         (F1 DMV,  K500, DT102)
         (F1 DMV,  K2000,DT104)
         (F1 DMV,  K100, DT106)
         (F1 DMV,  K0,   DT108)
--XC--(DF)--(F171 SPDH, K100, K0)

网友A:
寄存器的原点输入和脉冲输出都要设置。

网友B:
回原点指令用向导生成就可以了,不用手工去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发现问题了,第一次用松下,设置了输出,没设置原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用导向更方便,谢谢!

网友C:
首先系统设置要设置通道与原点,程序用导向方式写! 没有用过的话确实有点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还以为日系的都差不多,松下定位指令比三菱的麻烦多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确实有点麻烦,不过他有它的优点,高级指令比较多很方便!硬件扩展很丰富,我觉得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