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3):
图中Z1是个整流桥吧,变压器给两根线最后能出来三根线到接触器?

网友A:
是高压静电除尘吧。

网友B:
高压静电除尘前级高压发生电源

网友C:
高压电压发生器,利用经典吸附除尘。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D:
真是卧虎藏龙
高手不少啊!

网友E:
看着像是电晕机的电源

网友F:
电路从上向下,变压器属于后端

网友G:
还少些图吧?振达电机回路呢?

网友H:
看了一下才理解顶楼所述。
接触器主触头用于进行电源的通断,变压器连接的整流桥端才是输出。

网友I:
这是整流逆变然后再增压电路

网友J:
楼主看错了,上端是进线,经整流(Z1)、逆变(IGBT)后至变压器(整流变压器)升压。
这是高压静电除尘回路,利用高压闪络放电(尖端放电)原理进行除尘。

网友K:
高压静电除尘

网友L:
逆变升压电路。

网友M:
这感觉像变频器的电路呢?

网友N(2018-11-29):
    KM12和KM22是软启动电路,一段时间后KM11和KM21吸和,经整流桥变换成直流逆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