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3):
10-pg中有两个重要的输出端子,一个是FP+ 一个是RP+,说明书上说FP+有两种可能模式:第一个是正/反向模式(正向脉冲输出);第二种是脉冲加方向模式。小虾米的问题是:在买了之后我如何去选择它的模式呢,步骤是怎么的,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小虾米感谢了

网友A:
通过模块的缓冲区设置。找它对应的手册,里面有缓冲区说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差分线驱动器怎么理解呢?

网友B:
这个模块好像差分和集电极都支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差分线驱动器怎么理解呢?
这个和集电极输出相对应的,这个是差动输出,那要求接伺服那边也要接驱动器的差动信号接口

网友A:
脉冲输出形式的设置缓冲区如下图:

网友C:
差分放大电路,,,,

网友D:
运行模式是靠PLC程序设置的,看一下10PG的说明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