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3):
       各位师傅帮忙看下是啥问题:

       刚刚校准触摸屏,没成功;让触摸屏死机了。立马断电重启后,点击触摸屏不能用了;师傅们,这是啥为题啊?

网友A:
具体什么型号的屏?不能用后屏上显示具体什么内容?

网友B:
你是怎么校准的?
现在不能用是什么状态?

网友C:
电阻式的触摸屏校准不成功,点击的触摸位置会不准确的。正常的电阻式触摸屏的校准操作,不会导致触摸屏死机吧,顶多不能保存校准的触摸位置,电阻屏校准的操作,一般是四个角+中心点,如果触摸屏在校准的过程中死机,那么,多半是嵌入式的WINCE操作系统的系统部件加载异常,需要返厂进行售后维修作业。

网友D:
屏坏了,维修呗,电路故障

网友E(2018-01-22):
我公司ABB2600遇到过一次和楼主一样的,最开始是屏幕有点失灵,后来也是这样了,直接打上海ABB公司电话,在保内就换新的换货流程很简单,不在保内只能换新的了,切勿自己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