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3):
请问下,有没有人知道三菱伺服MR-E-200A-KH003这款伺服是否已经停产。市面上还能买到全新的吗

网友A:
已停产,这个是之前老的经济型的型号,如果现在市场上能见到新的卖,可能是之前的库存,但这也不会有多少库存了。

楼主:
那现在的替代品是哪个型号?如果买了升级版的,需要把电机也一起换掉吗

网友A:
现在正在卖的经济型的驱动器是MR-JE-200A,电机要一起换的,包括电缆、接头等附件都不一样了。

网友B:
早就停产了,现在的是MR-JE的了。

网友C:
新的整套的伺服驱动器,一般都是连带伺服驱动器本机,马达本身,连接附件等一起销售的。

网友D:
老款的,能买到也是二手的或库存品;

网友E:
现在经济型都是JE系列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新的整套的伺服驱动器,一般都是连带伺服驱动器本机,马达本身,连接附件等一起销售的。
只能说整套便宜,也可以单独销售的。去代理商或淘宝找找与没有库存货,没有只有整套更换。

网友G:
如果是维修用的,买人家拆机的,或库存的,不影响使用
设计新项目要用新产品的,具体型号官网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