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3):
我有一个电柜,两台f700三菱变频器,通过外部端子sd与stf控制起停(pr79设置为2,),通过端子2和5接10v电位器,控制频率(pr73设置为模拟电压10v)。。
之后坏了一台变频器,买了一台f800来更换(功率一样),新安装的接线和旧的一样,但是当启动时(sd与stf接通时)变频器无反应,。。

测量发现sd与stf之间在没接通时,没有24v电压。原来的另外一台变频器sd与stf端子之间可以测出24v电压,已经把新的f800的参数和旧的f700的参数都改成一样的了,但新变频器在发启动信号时还是没有反应。
目前我猜就是因为sd与stf之间没有电压,启动信号接通时,变频器无法收到任何信号,故无反应。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sd没有24v电压!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有没有那位师傅懂得这是我哪里出了问题吗? 在此感谢了!!

补充,新换的f800变频器,可以设置pr79为1的时候(内部控制),在变频器按键上启动和停止。但换为外部控制,就没反应,。。。有懂得师傅么。。。

楼主:
(1楼的回复被屏蔽了?只提示“内容不符合板块规定,不予显示”这。。。不过第一次刷新的时候,我还是看到了。。这是论坛的潜规则?。)
 回复1楼,因为一起用的是f700,并没有sd端子和24v电源的链接(20v电源应该是在变频器内部连接了吧?),,所以新更换的f800也没有链接sd与24v电源,不知道f800怎么找到20v电源节点?是哪个端子?

网友A:
回楼上,是我刚刚回了个这变频器里面有个24V电源接没接,但后来我看了下手册,和这电源没关系,所以我把我那回帖删掉了。

网友B:
呵呵;SINK /SOURCE切换开关先看好位置;

网友C:
4楼说的对,f800与f700不一样,想sd与stf接通运行要设置好跳线先。

楼主:
    感谢12345楼的大师,确实是这个跳线不一样,700的跳线出厂是sink,800的跳线出厂却是source。把跳线改为sink后,sd端子就有电压了。这个厂家设置有点坑新手……
 现在能通过外部端子接通stf。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变频器频率控制是通过plc的A/D模块输出0-10v电压,接到2号和5号段子的,我测量过A/D模块输出电压正常,但是变频器启动后不受这个模拟电压控制,(当stf得电,变频器正转灯闪烁大概3 秒左右,监视器开始显示频率缓慢由0上升,真的是特别缓慢,经过大概3分钟后达到50Hz),我考虑了参数设置问题,但是加速时间参数Fr.7、模拟端口控制参数的Fr.73等等参数设置都是参照f700的参数设置的,(f700是能正常运行的)
  目前两个奇怪的状态1:启动后频率无法调节,而是直接到由0升到50。2:启动端子得电后,频率加速奇慢无比,频率变化都是在小数点后两位缓慢增加(电机负载是一台水泵,并没有卡阻之类的问题)……
 这种情况,各位大师傅有人了解其中原因么?在此谢过了!

网友B:
呵呵;怎么能叫厂家坑呢,只能说明你技艺不精;

网友D:
三菱的设置是针对PLC直接控制的分源极和漏极输入两种。

网友E:
解决问题 没注意细节。我也遇到过 试了上午才注意到,也是首次用A800系列

网友F(2018-05-23):
你好!我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你好!我也是遇到工频变频切换后启动缓慢的情况不知道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
这真的不叫坑,这个是有些变频器就是这样的,一种P型,一种N型控制,像你这种有电压的就是P型,记得还有个海利蒲型号忘记了,就是N型的,直接量是没有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