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3):
请问下在PLC指令中不是可以指定运行的速度吗,为什么伺服还是速度模式?两者有什么不同?
另外请问下在伺服力矩模式中发生堵转时,伺服是否会报警?还是一直有固定的力在保持输出?谢谢

网友A:
速度模式只是进行速度控制,不考虑位置。

网友B:
两种模式可以一起使用

网友C:
PLC输出稳定的速度,如果伺服没有反馈回PLC的情况下,如果伺服发生负载突变,那么伺服的速度会不稳定,如果用伺服的速度模式,那么伺服会根据负载的大小自行调节伺服输出的电流来达到控制转速稳定的状态。伺服工作在转矩模式下的时候,如果伺服堵转,那么伺服会依然输出相应的力矩而不考虑伺服的转速。

网友D:
控制的对象不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LC输出稳定的速度,如果伺服没有反馈回PLC的情况下,如果伺服发生负载突变,那么伺服的速度会不稳定,如果用伺服的速度模式,那么伺服会根据负载的大小自行调节伺服输出的电流来达到控制转速稳定的状态。伺服工作在转矩模式下的时候,如果伺服堵转,那么伺服会依然输出相应的力矩而不考虑伺服的转速。
请教在伺服转矩模式下,给定转矩跟速度的关系?

网友C:
回复 网友E:
通常情况下,给定转矩后如果伺服没有达到给定转矩,那么伺服会一直加速输出,直到你设定的伺服转速上限。如果转矩一直加大,那么伺服的转速会因为转矩的持续加大而减速,直到伺服停车为止。可以参考力矩电机的运行模式。

网友F:
建议多看看使用说明书,这个要说清楚很费劲,可能百度会更直接

网友G:
伺服驱动器控制电机堵转,连续堵转的条件是,力矩有限幅属于安全的连续堵转。特别是同步电机的伺服,没问题。

网友H:
你应该先去了解一下伺服的三种控制模式:位置模式,速度模式,转矩模式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解答

网友I:
回复 网友E:
如果使用的是伺服的力矩模式,是可以设定速度的。伺服会按照你所设定的速度来运行并以达到所设力矩为准,如果达到了所设力矩,伺服可以通过I/0输出的方式让上位知道,超出力矩可以报警,没有达到力矩也可以通过设定位置脉冲总数来进行极限位设定。具体的还是要看你的实际使用情况是怎么样的。希望能够帮到你,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发信私聊。

网友I:
如果使用的是伺服的力矩模式,是可以设定速度的。伺服会按照你所设定的速度来运行并以达到所设力矩为准,如果达到了所设力矩,伺服可以通过I/0输出的方式让上位知道,超出力矩可以报警,没有达到力矩也可以通过设定位置脉冲总数来进行极限位设定。具体的还是要看你的实际使用情况是怎么样的。希望能够帮到你,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发信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