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04):
请问维纶触摸屏掉电后数据没了!但PLC数据没变!怎么让触摸屏数据上电后恢复原来数据

网友A:
掉电保持正常都是plc的数据。

网友B:
触摸屏一般使用不保存数据,是PLC保存数据,触摸屏只是用过人机界面!

网友C:
你是把数据存到哪里了?读取的又是哪里的地址?

网友D:
触摸屏什么数据没有了?画面程序的数据?还是设备生产时存储的过程数据?历史数据?

网友E:
用了配方功能?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请问维纶触摸屏掉电后数据没了!但PLC数据没变!怎么让触摸屏数据上电后恢复原来数据
问题描述不清,一句“但PLC数据没变”容易将读者引入歧途。
只是触摸屏掉电,还是PLC也掉电了
是配方没了还是历史数据
都归结是程序出了问题

楼主:
是触摸屏和PLC都掉电!然后触摸屏配方数据恢复到默认值!不是当前的配方数据

网友F:
查有关程序,重点在plc

网友G:
这个需要看配方的设置在哪里做了。

网友H:
这个问题有点笼统,不好讨论,真正意义的数据丢失显示的画面应该是白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