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问题

楼主(2017-07-04):
S7一300卩LC跟动态画面通信不上不是线的问题。软件也没人乱动

网友A:
动态画面是什么? 组态软件 触摸屏?

网友B:
不是通讯电缆线的问题,那么就是接插头的问题,接触不良的问题。检查通讯连接接口,比如DP数据总线的接插头部件。

网友C:
那就线换了试下不就有答案了;

网友D:
这种情况,前期是好的,只能是线或者接口有问题了!

网友E:
可能是通讯口坏了吧,有相同的机台相互对换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F:
数据线是不是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