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S7-200和松下A6伺服通信问题

楼主(2017-07-04):
如题,该如何做?!要读取松下A6伺服的绝对式数据

网友A:
根据松下伺服的通信协议来看,上位机和伺服是有问有答,需要经过8个步骤完成最终数据的读取!比较麻烦!

楼主(2017-10-12):
引用 网友A:
根据松下伺服的通信协议来看,上位机和伺服是有问有答,需要经过8个步骤完成最终数据的读取!比较麻烦!
有没有参考程序呢?!借鉴一下!